楼主(2007-09-09):
现在有两套控制系统,分属于两个单位(两个装置)的。由于两个装置有联系,需要对同一个被控变量——压力进行控制。在正常情况下,由其中一个(A)装置的调节机构进行调节压力,在紧急情况的时候,需要将由另一个(B)装置的调节机构来调节该点的压力。情况恢复正常后又让A装置来调节压力。过渡过程都必须保证该点的压力恒定。请问在自动控制里这属于什么类型的控制系统?在PLC程序里如何实现呢?
是超驰控制吗?超驰控制的话,是两个控制器、同一个执行器,不同的变量;
这个系统是两个控制器、两个执行器,同一个变量。

楼主:
请问控制 理论里面有这样的典型控制吗?

网友A:
"在正常情况下,由其中一个(A)装置的调节机构进行调节压力,在紧急情况的时候,需要将由另一个(B)装置的调节机构来调节该点的压力。情况恢复正常后又让A装置来调节压力。过渡过程都必须保证该点的压力恒定"
说的不清楚,紧急情况下是只有b调节吗?紧急情况是只a故障了吗?
先别考虑什么理论,把关系搞清楚,想个可行的控制方案,管他什么理论呢

楼主:
谢谢兄台的回复!
在紧急情况就是指A出现故障,不能作为调节机构进行调节压力了。这个时候需要改由B来调节该点的压力。不管是谁(A或B)调节压力,都得确保压力恒定。
不知道 超驰控制是不是解决这类似问题的。

网友A:
那这个系统的难点就在于不间断切换,是吧?那么压力波动允许范围多大,要求的稳定性和实时性相对于装置的调节能力,高不高。如果可以有短暂的压力波动,那么我想:完全可以让a装置运行,当检测到压力低于正常值一定程度时or检测到a装置故障时,b装置投入使用,当高于正常值一定程度时and没检测到a装置故障信号时b装置切除。
如果要求的实时性,稳定性很高的话,可以让两台装置同时参与控制压力,从而达到a+b=要求压力,但是调试起来估计很复杂,不知道a,b同时调节的 时候会不会振荡,难度未知,但是可以尝试

网友B:
像压力 温度的控制都是有惯性的,说到这些问题时,必须要说明被调节量的范围,以及多少时间到达范围内的值(响应),没有这些具体数据,根本无法讨论。
像你说的应该需要PID控制。

楼主:
感谢俩位参与讨论!
实际工程是这样的:高炉炼铁会生成煤气并要将煤气排到后续管网,但高炉生产必须要保持炉顶压力恒定,因此,其炉顶压力由煤气管网中的减压阀组来完成。高炉自身有一套控制系统来完成炉顶压力恒定的控制及其他冶炼工艺的操作。
现在高炉为了节能环保,上了一套透平机组。这套透平与减压阀组并联。透平投运后减压阀组就关闭,其炉顶压力的调节交由透平机组来完成。透平机组自身有一套控制系统来完成透平机组对炉顶压力恒定的控制及其他机组保护的监控和工艺操作。
问题就是减压阀组对高炉的顶压控制如何交由透平机组来完成?
当透平机组出现故障不能完成顶压控制时,又如何将对顶压得控制交给减压阀组?
这个PID闭环应如何来控制到底以哪套设备来作为执行机构完成,完成这样的控制需要哪些条件?

楼主:
这个过渡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有相应的控制模型吗?

网友A:
按照楼主说的工艺流程,我想问题的关键如我前面所说:怎样完成减压阀控制和透平机的转换而炉顶压力的波动在允许范围内。它和pid控制没有关系,因为为保持压力恒定的pid控制已由减压阀/透平机控制系统完成。目前就是要想个办法让他们互相转换而使压力恒定。

网友A:
到这里,问题还是要搞清:1 压力允许波动的范围;2 关闭减压阀到开启透平机(我还不知道它的控制过程,怎样来控制压力恒定的)不加任何措施时,估计压力的变化会怎样。
给出一个自己想象的方案:设从减压阀切到透平机,分3个阶段关闭减压阀,一,减压阀关闭信号发出,减压阀进入开环控制,关闭1/3,透平机投入,透平机为闭环,等待炉内压力恒定到设定值,二,减压阀再关闭1/3,等待压力达到恒定状态;三,减压阀再关闭1/3(完全关闭),等待压力达到恒定(完全由透平机控制),关闭减压阀控制系统进入省电模式。
反过来也是这样。
如果是某系统故障无法完成分步退出,只能直接开启另一系统,关闭故障系统。

网友A:
因为两套控制系统是独立设计,都未考虑高炉的另外一套压力控制系统的存在,如果是我,是不敢让两套系统同时闭环控制高炉压力的,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套系统故障,就不可能自动的达到压力不变的无间段切换(因为故障时,故障系统和高炉压力的关系不确定)。
以上是自己想象的,本人不是专搞过程控制的,也没有高炉压力控制的经验,只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析,只做参考(或者参考也作不得,呵呵)。

楼主(2007-10-17):
最近出差,没条件上网。感谢兄台耐心、详细的指教!
我明白了,在减压阀组控制顶压交给透平机控制顶压的过程中,是将减压阀组的PID调节顶压退出,切换到手动操作模式,这个时候的自动到手动切换是无扰的,因此顶压没有变化。同时,透平机执行PID调节顶压。因为顶压无变化,透平机的PID此时也暂无输出。
这时候慢关减压阀组时,等于一个系统干扰给透平机PID系统的一个干扰,系统产生偏差后就进行自动调节。这样减压阀组在手动操作模式下逐渐关、透平机通过PID进行自动调节,维持顶压稳定。直至减压阀组完全关闭。此时的顶压控制就完全交由透平机系统来控制了。
透平机系统切换到减压阀组控制也是这样。
但是如何解决透平机故障情况突然停机时的控制,这时候还必须保证顶压不能波动太大。这种要求如何满足呢?

网友A:
透平机停机的情况,如我最后两次回复所说,如果两套系统同时运行,而且不会振动,压力的波动范围就能得到较好的控制。
以下是我想的:
如果透平机故障,首先是要知道故障后压力变化的趋势,从而在投入减压阀时,进行超前的调整。就是压力向降低的趋势时,就要减压阀关闭;压力升高的趋势时,减压阀先在一个设定时间内给个较大的开度,到底多大开度保持多长时间,要实验或者经验出一个合适值

楼主:
嗯,我明白了。就是加一个前馈控制。

网友A:
你是哪个钢厂的,我高炉卷扬机电控系统搞得很多,说不定我们合作过,或者将来有机会合作

网友C(2008-03-03):
不错的讨论.支持了.

网友D:
能不能简单的想象下,这两套系统本来是经过独立的调试过的,需要压力信号共享。其中有区别的是正常工作时只有A系统工作,使压力系统稳定在小范围的波动中。当A系统故障时则会,出现大范围的波动,那么只要测出多少的波动为故障的依据,设定上限值和下限值。只要触动限值则马上切换。由B系统调整。重要的是两套系统的独立调试要精确,则可以在切换时波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