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各位高手请指教,我想知道强电在走线时,知道整个

系统的最大功率,怎么计算所需的铜线的线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知道1平方毫米的线最多走6安的电流

楼主:
多谢!但有些说是4安的,如果按这个算出来后,三相和两相的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