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一台福士 45KW变频器故障,不能调节频率,12,11两个端子电压可变,但是就是不能调节频率;是否频率调节器坏掉,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改变控制和给定到面板,看变频器工作状态如何。

网友B:
参数是否设置啊

楼主:
该为面板控制时,给定频率后,但是显示还是为零(正常应该为给定频率闪烁);但是点启动后可以启动到给定频率.请答复谢谢!!!!!!

楼主:
富士变频器G11S控制板坏,型号EP-3955B;请维修报价,或者备件报价.

网友C(2007-10-17):
控制板我们可以维修,有需要可以来电咨询,027-52235029 刘先生

网友D(2008-10-11):
富士变频器G11S控制板  型号EP-3955B    2500元/块。
富士变频器驱动板               EP-3959E-C              2500元/块

徐州文君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13013995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