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小弟准备用FX2N 485ADP模块与电脑通讯(电脑加了485转换器);
现在接线是RDA与SDA短接,然后接电脑的485+,  RDB 与SDB短接然后接电脑的485-
现在每次电脑发送请求报文 PLC都没有应答;
但是PLC上的"收发灯"每次在收到电脑的请求后时同时亮的;
想请教下:我现在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因为发送和短接后所以发送和接收灯会同时亮
没有应答的话检查下接线和协议有没有错

网友B:
用编程口通信吧,简单
我有支持全部FX系列PLC的串口DLL。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淘宝店:龙帅工控软件工作室

网友C:
可能是协议与通信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