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求教314C-2DP的自带的高速计数通道是否为可外接的的高速计数通道.这关系到用编码器的话是否还需要加高速计数模板,要是可以外接的话就可以省下不少Money.
还有像CPU31X都自带了高速计数通道.这个怎么才能够用起来,都是为了节省资源,不浪费了.

网友A:
S7-CPU314C-2DP的自带的高速计数通道最大的脉冲频率是 60KHZ. 如果高速脉冲超过 60KHZ,必须安装FM350高速计数模板.

楼主:
有四个通道的,但是我想知道这四个是可以直接外接编码器的吗?低于60KHZ的.

网友A:
S7-CPU314C-2DP的自带的高速计数通道可以直接连接增量型编码器. 所连接增量型编码器的输入电压只能是 DC24V, 高电平信号通常为9mA. 即:
a---24V非对称式
b---24V方向传感器(一个脉冲器,一个方向电平)

如果你用外插的FM350高速计数模板可以直接连接增量型编码器类型:
a---24V非对称式 , Fmax=200kHZ
b---24V方向传感器(一个脉冲器,一个方向电平), Fmax=200kHZ
c---DC 5V RS422, 90度相位差的两个对称脉冲串, Fmax=500kHZ

网友B:
MICROCHIP的也有这编码器输入的接口,比较好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
我们是专业的电机驱动控制器开发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电机驱动变频器设计方面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已经和多家设备公司进行合作,我们设计出来的驱动变频器和传统的通用变频器相比,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功能设计灵活,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进行功能设计
第二,简单的通讯接口,避免了大量的接线
第三,低成本,去除通用变频器的过剩资源,大大节省了成本
第四,更高的驱动效率,针对不同的电机进行设计

我们专注于以下三种类型电机
1)BLDC直流无刷电机(带传感器或无传感器)
2)ACIM交流感应电机
3)PMSM永磁同步电机

如贵公司在这方面有需要,欢迎阁下和我们联系合作,请把此信件息信传递给你们的工程师谢谢!

签名档
*******************************************************************************
电机驱动设计开发,请找高奇晶圆!
-----------------------------------------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具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电机驱动开发团队,专致于MICROCHIP的电机开发方案应用,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用于各类电机驱动的快速开发系统,能帮助客户进行快速的电机驱动开发。

如果在电机驱动发开遇到难题,请找我们,我们为您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
如果需要电机驱动方案,请找我们,我们有BLDC,ACIM和PMSM等各种电机的驱动方案;
如果需要电机驱动板开发,请找我们,我们能为你提供快速的电机驱动开发。

“成功源自专业”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我们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与客户、社会等多方的共赢。我们成功地开发了以下系列的电机驱动器:

(一)直流无刷电机(BLDC)驱动系列:先进的无传感器驱动令电机轻松运行于恶劣的环境,PID算法实现准确而快速的调速
(二)交流感应电机(ACIM) 驱动系列:先进的空间矢量控制算法让交流感应电机更高效更节能。
(三)永磁同步电机(PMSM)驱动系列:180度变频方案,是流行的变频技术,已被国内多家大型空调厂家采用。

我们已经为多家客户开发多种类型电机驱动器,深受客户的好评,我们的客户有中国知名的电机厂,空调制造商和变频器厂家等等,欢迎阁下和我们联系,共同开拓商机。
---------------------------------------------------------------------------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快速电机驱动专家,联系热线0755-83775517 或 13510240906,林先生,(MSN或EMAIL)075man@163.com,  Q号码28479691,电机技术交流Q群24109069
---------------------------------------------------------------------------

---------------------------------------------------
林志武 现场应用工程师
高奇晶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楼主:
那向313C-2DP它也有说3通道的高速计数功能是不是指内部的?那要怎么才好用呢?314C-2DP的自带的高速计数功能可以外接几个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