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现场电机工作状态显示如何表达

网友A:
用电机的运行继电器常开触点连接开关量输入模块通过连接计算机上软件,在软件上显示电机运行动画

宇电有现成的产品,开关量模块型号AI-301ME5I5I5I5I5I5S型,软件AI-FCSV9.0.0监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