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16路数据记录软件,监控烧结炉。

网友A:
配用AI-2057型无纸记录仪来记录16路数据,记录数据要有通讯功能的采集模块,可采用AI-706ME5J0J0J0S六路数据采集通讯模块,配用专用软件几分钟就组成数据记录系统。

网友B:
用16个输入的数据采集就可以了,作个数据采集的软件可以实现数据处理及曲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