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想找一台显示仪表用于多种传感器的数据显示,最好可以带无纸记录仪或通讯,便于记录数据。

网友A:
选台增强型的多通道无纸记录仪就行了。比如1---16通道模拟量输入,信号类型可自由设定 。并有RS232或RS485通讯接口,还可有USB数据转存功能。

网友B:
多通道液晶或者无纸都有  可以给我联系

网友C:
选厦门宇电AI-1000型增强型多通道无纸记录仪就行了,1---16通道模拟量输入,信号类型可自由设定 ,用USB数据转存功能。

网友D(2007-12-24):
成都泰斯特有,公司有很多类似产品,不知道你要那种型号
你可以登陆:http://www.chengdute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