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工厂空调系统远程总线控制 如何选型,要调节风门,电机运行状态,软件应用等。

网友A:
选用宇电AI系列产品,有通讯功能的。选型:冷媒的调节AI-808AL5S;湿度调节AI-808AL5S;风门手操开启AI-708J;远程操作电机启停开关量输出10路模块AI-301ME5L5L5L5L5L5S;电机状态反馈开关量输入10路模块AI-301ME5I5I5I5I5I5S。计算机软件选用宇电专用版AIFCSV8.1.0具体型号可进一步洽谈。此方案已应用多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