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问一下,在程序仪表控制结晶生长的过程中,仪表突然短电了,来电后仪表应该如何处理程序。

网友A:
你可以把程序仪表设置参数在任何情况下停电在原终止处开始运行。

各种仪表的功能不同参数也有差异。

我公司的仪表设定参数就可以了。

仪表型号AI-708PAK1程序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