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一台程序控制仪表,可不可以保存多条控制曲线,相互切换

网友A:
我公司的程序仪表有30段+20段工50段,前30段有命令。看你的每个工艺曲线有几段。50段可分多条曲线。

型号AI-708PAK1有50段,还有10段的程序表。可采用触摸屏无纸记录仪来保存程序,可保存15条曲线。

网友B(2007-12-29):
AI-708P就具备这样的功能。

网友C:
很多仪表都能保存多条曲线,相互切换是怎么个切换法?A曲线第3步直接到B曲线第5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