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关于数字显示的仪表用于电流检测

网友A:
有二种方法1.用200A/5A电流互感器输出5A电流到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到仪表。2.或用200A电缆线串过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到仪表。仪表型号宇电AI-501AV24L1L1二路报警单显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