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温控器抗干扰问题温控器与变频器控制电机组成的系统,变频器工作时,温控器会受干扰影响工作,如何解决?

网友A:
温控器受干扰的问题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您采用加隔离变压器;注意电气柜里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要远离。信号线采用带屏蔽层的,屏蔽层在一端接可靠地线。加上变频器本身可靠的接地(首先要确认地线桩是好,有一个接点电阻标准)。

选一台有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获得CE认证,抗干扰性能符合在严酷工业调节下电磁兼容(EMC)的要求仪表。
如宇电生产的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