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如何在电脑上实现下料的批量控制,需要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批量控制的累积流量,批量设定,有做过类似工程的吗?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在电脑上实现下料的批量控制,需要瞬时流量,累积流量,批量控制的累积流量,批量设定。的方案用PLC能实现要求,但是如果要现场操作就没办法来操作了。

   一般是采用批量控制仪表来实现的。软件上和现场多可操作。我公司已多次完成树脂行业的批量控制系统的项目。附图参考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B:
速度快的通讯仪表加专用的电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