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我得了一个omorn的PLC,CQM1,CPU41,然后连着两个AD041,后面还有一个IPS02,最后是个OC021,我想那是两个AD模块吧
问题来了:1。我只有一本从书店买的书,是本CPM1的书,没有专业的书,书上说输出的最后一个通道N+1设定I/O信号范围,输入的最后一个通道M+1可以处理两路模拟量输入信号,是不是跟CQM1不一样啊。
但我看里面的原有程序,输入是00000开始,输出是10000开始,这倒不是大问题,我想也许CQM1就是这样分配通道的吧????最搞不懂的是里面有这种LD 25313,OUT 04000,请问04000是什么,输出只有8点啊,如果AD模块的通道就是040,那也应该用MOV 040,DM0000之类的,04000只是第一路模拟量输入的一位,怎么能当线圈输出呢?还有这个没有模拟量输出,又怎么设置I/O信号范围呢?
请师傅指点我一下谢谢啊,我是一个好学上进,却没有机会的有志青年,请帮帮我
我的邮箱是zxb_vic@sina.com

网友A(2007-11-04):
呵呵,我也刚学这个,欧姆龙的plc的I/O通道有0~255,不同的型号通道数量不同 ;比如cpm1a的就是从000.00~019.15;200~255.15,
你上面说的OUT  04000  应该是040.00吧
也不知道我说的你能看明白不,你最好看一下omron 的手册,I/o存储器那一部分吧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共同进步哦

网友B:
IPS02是给AD041供电的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