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我想问下我的欧姆龙软件是CQM1H-CPU51应该在PROFACE里面选什么型号呢?
还想问下各位制作机台的报警设置用的是消息显示器..还是软件里面的报警设置呢?
还有这个报警设置该怎么用..不知道怎么弄到屏幕上???

网友A:
选择OMRON SYSMAC-C SERIES。

但是要用到CQM1H-SCB41 LINK模组。PLC软件里要设置好才行。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多谢版大..

那个要用模组..没搞过..那就用消息里面的寄存器应该也可以吧加PLC里面的传送指令应该也可以吧..不知道版大知不知道为什么欧姆龙的一个字(寄存器)怎么只能传送最大是9999而不是32678呢?三菱就可以.弄得我只能用2个寄存器来实现16个位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