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各位前辈:
     我是一个工控新手。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用变频器来调节风机的送风量,按一定的温度曲线来冷却一个小炉子,这可能用到1个AI,1个AO。我打算用S7-200 来控制变频器,能否实现这样一个冷却过程?用那种型号的S7-200 最经济(AI/AO也包括在内)?价位大致是多少?

网友A:
用PLC加温度传感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听说有一种分段式仪表,可以用这种仪表去控制变频器吗?

网友B:
要是你的变频器有PID控制就直接解决了  加装一个传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