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变频驱动,伺服随动的问题,有谁能帮我解答.能关注我就谢谢了!

楼主:
图片
传动图

楼主:
不知图怎么传哪!
具体原理:
1、上辊用变频控制,在与上辊转速比为1:1处安装编码器做检测
2、下辊与上辊传动比1:1.875。伺服减速比1:50。减速机输出轴与下辊传动比为2:1,在减速机输出轴上安装一个圆盘,用光电检测原点用。
3、要求上下辊线速度一样,且下辊随上辊速度变化。
4、伺服用FUJI,3000r/min。旋转编码器800pls/r。
5、配置:FX2N-64MR+FX2N-1PG
6、问题:下辊伺服速度如何驱动,具体如何变换?如下辊需停顿(下辊不是一个整园),该如何进行变速驱动?
7、谁有FX2N-1PG中文说明书,如有麻烦发一分到我邮箱xfhbqj2005@163.com。谢谢!

网友A:
下辊伺服速度直接用上辊编码器驱动就行,编码器必需用差分输出的,同部用伺服电子齿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