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变频器有哪些控制方式?

网友A:
还有面板操作,端子控制
三菱的还有CC-LINK通讯

楼主:
我想问的是U/F控制、矢量控制方式等等

网友B:
u/f控制:无PG的,带PG的.矢量控制:电压矢量
            电流适量:无PG的,带PG的.

楼主:
能细讲一下吗?先谢过了.

网友C:
LZ对那一种控制功能感兴趣?用过那种控制方式?

楼主:
我单位用带PG矢量控制,PG是接入高速计速器,是作为抓斗用的,但不知PG是不是反馈信号作为闭环控制用的.变频器手册上PID厂家设定为零,不知变频器需不需要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