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0):
1.怎样剥去番茄皮

在番茄低部划十字,放入沸水中烫5~6秒,立即取出浸入冷水中,即可轻易的自十字部位剥皮。

2.防止肉类紧缩的好办法

切肉块时,一定要从与纤维成直角的方向切下去,否则肉质会变硬。若是里脊肉,要用刀刃切入肥肉的筋,这样即使炸猪排也不必担心炸衣脱落。

3.炸猪排的要决

将粘上炸衣的猪排投入油锅中炸1~2分钟,翻边后再炸30秒,立即盛盘。将猪排立于网架上1分钟,利用这期间的余热使猪排全熟。

4.怎样去除芋头的粘液

将芋头剥皮,放入醋水中煮4~5分钟后捞起泡水,即可去除粘液。

5.如何处理虾类

保留一节虾尾后剥去虾壳,剔除背部肠泥,剪掉尾刺,再于腹部划上数条刀痕,然后用手用力将虾向其背部扭转,可以烧出外形笔直漂亮的虾来。

6.墨鱼爆锅怎么办

将墨鱼表面的水分擦干或裹上面粉即可防止爆锅。

7.姜可连皮切碎吗?

姜可以研磨、剁碎、挤成姜汁,如去姜皮,调味的效果会减半,所以最好连皮食用。

8.如何去掉猪肝的腥味

将猪肝冲水数分钟,切成适当大小,再泡入冷水中4~%分钟,取出沥干,即可除去腥味。

9.如何煮出色泽鲜丽的毛豆

将毛豆快速洗净后放入竹箩中,抓把粗盐搓,以除去细毛增加口感,然后将毛豆放入加了盐的沸水中煮,水量须为毛豆的1倍以上,别煮得太久。这样煮出的毛豆色泽鲜丽,口感佳。

10.蔬菜和马铃薯的煮法有何不同

煮蔬菜时,应将蔬菜放入大量的沸水中,再短时间内煮好。而马铃薯正好相反,不能等水烧开了再放入,否则等内部煮熟了,外部早就煮烂了。

正确的方法是:将马铃薯放入冷水中煮,直到内外皆熟。

11.如何调出美味的炸衣

先把冰水和蛋倒入锅中打散,再加上适量面粉,充分搅拌直到调成糊状,注意:较稀的炸衣才能将食物炸得酥脆。

12.如何使啤酒快速冷却

将啤酒或饮料放入冷水,待其得温度下降到水的温度时,擦干放入冰箱,这样即可快速冷却。

13.如何煮出松香的饭

饭将熟时,可用筷子在饭中心戳几个孔,以小火再煮5分钟。

14.如何去掉烤网上的顽垢

将网烤放倒在炉火上烧一会儿,再冲洗干净,用铝箔纸反复摩擦,即可除去顽垢。

15.怎样去除锅中的鱼腥味

将水倒入锅中,加一把茶叶,煮上10分钟左右,使其沸腾,然后用水洗净。

16.如何在短时间内煮出可口的饭

将米浸泡30分钟,或用温水泡米5分钟,即可在短时间内煮出可口的饭来。

17.保持菜刀常新的好办法

将清洁液涂在菜刀上,用萝卜如画圆圈般轻轻摩擦刀身,用温水洗净,把水分擦干,可防生锈。

18.如何除去密闭容器中的异味

将容器在淘米水中浸约30分钟,再用海绵搓洗、擦干,即可除去异味。

19.怎样去除锅底的焦痕

铝锅粘上顽垢后,可在锅中加入柠檬皮烧水,烧开后转中火煮5分钟,静置一小时使水冷却,用尼龙刷将焦痕除去。

铁锅上的焦痕也不可用力擦洗,可先刷掉焦黑的部分然后放到炉火上干烧,接着倒入清洁剂,用钢刷清洗,冲干净后,再干烧一次即可。

20.银质餐具变黑怎么办

将小苏打放入将沸的水中调成溶液,另在不锈钢盘内铺上铝箔纸,倒入溶液,放入餐具泡4小时即可。

21.如何除去留存于杯底的茶垢

常用的玻璃杯只要泡在稀释的酸醋中泡30分钟,即可光泽如新。水晶玻璃杯等精致的茶具,可用布沾醋擦拭,细部变黑处,用软毛牙刷沾醋、盐混合成的溶液轻试即可,另外,将玻璃器皿用水冲净后,倒入约40度的温水刷净,再令其自然干燥,也可以除去杯底茶垢。

22.如何除去冰箱异味

将酒精和水按7:3的比例兑成溶液,倒入喷雾器内,边喷边试擦冰箱,再用旧牙刷清除死角污垢。

23.如何保持不锈钢厨具的清洁

用萝卜或小黄瓜的横切面沾去污粉,摩擦不锈钢厨具(萝卜的切面能吸收去污粉的粗颗粒,不会刮伤不锈钢)。待擦亮后冲洗干净,即光亮如新。

网友A:
保留一节虾尾后剥去虾壳,剔除背部肠泥,剪掉尾刺,再于腹部划上数条刀痕,然后用手用力将虾向其背部扭转,可以烧出外形笔直漂亮的虾来。

-----------------------------------------------
真残忍!

网友B:
对做饭实在没什么兴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做饭实在没什么兴趣,呵呵。

一定对吃比较感兴趣

网友C:
常下厨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对做饭实在没什么兴趣,呵呵。

引用 楼主:
一定对吃比较感兴趣

你怎么知道?不是比较感兴趣,而是非常感兴趣,呵呵。

网友D:
上官为了强调 对吃非常感兴趣,回复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