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M8041有用吗?

楼主(2007-09-11):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我看到一个程式!!!在仿真后!我发现M8041 步进许可无作用!    我用PLC运转后!!!发现还是!无用!只有8040步进禁止有用!!!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LD X1    OUT M1               LD X2   OUT M8041                           LD  X3 M8040    LD M1  SET S600      stl s600          out t1 k20        LD T1 K20     SET  S601       STL S601     OUT T2 K20     LD T2       SET  S602     STL   S602      OUT  T3 K20     LD   T3       SET  S600        RET           在这程式中      8040   驱动时步进停止      8041  ON /OFF  时都可以步进!!!!各位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哎 不知道!是我问的太深!!!  还是太是太肤浅???

网友A(2008-03-28):
M8041程序是不可以写的

楼主:
那就是一点用没有  要他做什么?

网友B:
你的程序互锁与自锁没有做好.需要步进时M8040要一直接通.用启动信号断开一下M8040.接通一下M8041,就可以进行状态之间的单个转移.走自动时需要将M8041一直接通.暂停时接通M8040并自保持,同时断开M8041,再运行时用启动信号断开保持的M8040.接通M8041就可以了.
工控事业.永不淘汰的事业

楼主:
我模拟过了    8041 不管在什么状态 都不影响步进      我让8041常ON        只要8040  ON 就可以步进了   所以我暂时认为  无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