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我有台三菱旧的A420变频器,如何三相380v如何改为单相220v供电?

网友A:
把缺相电路检测去掉就可以

网友B:
不用改的,直接接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无法改。输入单相220V,输出应该是3相220V。

网友B:
不过有的电容启动的电机是不能用的

网友D:
加一升压变压器

网友E:
呵呵....能改吗?/////我要查查资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