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比如我可以单独读写M0。0

照例应该可以,不然除了位以外的存储空间怎么读写呢?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MW表示字,MD表示双字。

楼主:
楼上的兄弟,给我个LAD下的指令或功能

就读写M0。0这一位存储

网友A:
请楼主看看西门子的手册哦,就这个问题而言楼主应先说明使用的PLC型号,读写使用LAD指令中的MOV就可以了。

楼主:
MOVE可以吗?IN OUT类同传送指令,从IN-》OUT,而且只能正队字节,字和双字

还有MOVE成功后,EN==ENO

还不如用S和R指令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