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我厂一台风机的振动很大,和电机之间有液耦调速,振动能否通过液耦传到电机侧?

网友A:
风机振动应该加配重,消除振动。一般不会传到电机侧,除非电动机也是失恒振动。风机动平衡,无需拆卸即可消除振动     可以找我帮忙 lglyl@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