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7-09-11):
请教大人,市场上有响应时间1s内的测量高压气体温度的传感器吗,一般有哪些??

网友A:
惰性和热滞后是测温元件固有的特性,采取措施固然可以改善一些。高压气体不有保护套管恐怕还不行吧。再加上保护套管的热传导,但要做到1S内太难了。

网友B:
如果不嫌贵的话,就用国外的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C:
红外线测温仪能满足要求的,几个也是随着你要的响应时间而不同,有的500ms,还有150ms的

楼主:
可是红外的精度比较低,两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