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可不可以在发脉冲的时候控制:点一下内部软开关M发出50个脉冲,持续按着M的时候连续发脉冲,松开就停止。

网友A:
当然可以呀。给他加一个DF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成马达系统,定位数据的单位就是脉冲个数,按照你的要求编写程序,M的上沿触发定位数据为50个脉冲,M常ON时就转化为JOG操作.你的点一下跟持续按对机器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在时间长短上去分辨。

楼主:
设置成马达系统,定位数据的单位就是脉冲个数,按照你的要求编写程序,M的上沿触发定位数据为50个脉冲,M常ON时就转化为JOG操作.你的点一下跟持续按对机器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有在时间长短上去分辨。
17851726

如果这样的话,我要精确定位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给他加一个DF就可以了

什么DF?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