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一台上海产直流电机,空载的时候一切正常,加负载后电枢电流开始下降,从开始的100A一直下降,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内部接线是否动过?可能换向极绕组接反。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内部接线没有动过,加负载后电流很快下降为0。再次空载正常,再次加负载就加不上去了。电机是南洋生产的,95年的Z4直流电机。

网友A:
检查磁场电流是否太小,电枢绕组是否片间短路
QQ:573816728

网友B:
请问该电机是什么励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