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各位大虾,你们好,是这样的我现在用Q01加QJ71C24对第三方厂家的变频器进行RS485控制,请问在gx developer中如何配置就不用写順序程序可以直接控制写数据,或者用它提供的gx configurator -sc 进行配置那要设置哪几项呢?听说配置后不用写什么多少程序了真是好,谢谢!

网友A:
好像gx configurator -sc只是初始化使用的,也就是刷新一次就过了。

楼主:
但是它必须进行配置,我就是不知道要配置那几个项目,对于这个要求!谢谢

楼主:
好象大家是不是绝得太简单了吧,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