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各位大虾.我知道普通马达是由频率决定转速.如2级每分钟3000转.
每秒50 转.因为电源频率是50HZ.相当于己于50个脉冲.
但是伺服到底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呢.我听说额定转速是3000转.但是因为带编码器.如果遍码器转一圈产生8000个脉冲.那伺服电机是不是也要8000个脉冲才转一圈呢?
我真的好久都高不明白.诚心请教高手.

网友A:
通过电子齿轮比可以进行设置,楼主还是先找一本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B:
呵呵;要看说明书;
与编码器的位数及电子齿轮有关;

网友C:
与编码器的位数及电子齿轮有关;理解時,先不考慮電子齒輪比,這樣更好理解,并且也是你恰好要求的盲點。

楼主:
谢谢大家跟贴传授.让我学到了好多.但还有一点不能理解.如果大家有合适的资料还请告诉我哪有下的.或者发给我.asdo12052@yahoo.com.cn

嗯.我看了一下步进马达的工作原理,大概是360度除以转子齿数*极对数.假如是50齿的.八极的步进马达.那就是整步时每个脉冲1.8度,半步是0.9度.分别是200,400个脉冲转一圈.但是有细分功能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也理解不了,就是细分可以设置脉冲数/每转.
可是伺服马达不一样的啊.它是额定转速3000转.就好像和普通的三相马达一样.每个正弦波产生一对磁极,如两极就是每秒钟50.四极就是每秒钟25.
听说伺服马达也是正弦波.也是接成星形,U,V,W,三相输入.但它为什么就能每个脉冲走一点点.变频器控制的变频马达就不能呢?

楼主:
我今天再看了一下.电子齿轮只能设定同样脉冲内的速度啊.分子大.转速就快些.分母大.就慢些.
它是怎样靠编码器来实现的呢?

网友D:
单从应用解释,可以这么说:
     伺服电机每转圈,编码器反馈AB脉冲为8000个(你所说),一般工业用为每转2500个的编码器,经过4倍频到达10000,这就是常说的调速比到达1:10000。
     而你所说的位置控制即脉冲控制,比如你给定250KHz时伺服电机是1500rpm,则每转需要给定250/25=10K即10000个脉冲,每个脉冲走1/10000步。如果你的编码器分辨率也是10000,250K这个频率即伺服的最大给定频率。
     至于你说的
“听说伺服马达也是正弦波.也是接成星形,U,V,W,三相输入.但它为什么就能每个脉冲走一点点.变频器控制的变频马达就不能呢?”
     为什么就能每个脉冲走一点点,上面已经解释了,变频器是开环控制的,没有反馈怎么能控制位置呢,当然有的变频器有闭环那也多是速度、力矩闭环。如果高档变频器也有位置闭环,我想也可以控制伺服马达的吧。
     加我刚建的伺服变频器群啊,呵呵
     44831091

网友E:
三菱多数伺服马达分辨率是131072 脉冲每转(ppr)

网友F(2007-10-19):
现在市场上的伺服用的编码器一般是2500线,4倍频后是10000步一圈,所以精度是1/10000,不过也有用14线和17线的编码器的,精度是1/2^14和1/2^17
2500线的是10000个脉冲一圈,一个脉冲走一步,就是上位机给驱动器一个脉冲,电机就走一步,给10000个脉冲,电机就走一圈(10000步),如果要求电机一分钟走3000转,就是说脉冲频率需要3000*10000/60=500K,一般有很多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达不到这么大的,所以得改变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是在驱动器里改,它相当于机械变速箱,分子大就是加速箱,分母大就是减速箱,如果我们改了电子齿轮比,上位机给一个脉冲,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就是1*电子齿轮比,如:电子齿轮比分子为4,分母为1,那上位机发1个脉冲,驱动器就相当于收到4个脉冲,电机就走4步,所以如果你的上位机发不了500K的频率,为了让电机能达到3000转的速度,可以改变电子齿轮比来实现,不过如果电子齿轮比改大了,会影响精度,所以如果你要求设备运行精度高,就好不要用电子齿轮比,去买一个好的上位机,现在已经有频率上1M的PLC了,控制卡就不说了

网友G:
单从应运角度来说,简单的理解,就是在给定脉冲数经电子齿轮分出来的脉冲数/编码器的圈脉冲数=实际电机该走的位置.编码器只是起反馈实际位置的东东,所谓伺服属于闭环控制,在现场中经常会遇见在紧急制动中的电机急停后还会后退一些,这都是伺服实时修正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修改其中的参数可以消减这种影响,如刚性,位置环等.除非你是搞研究的,或者维修它,一般应用知道这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