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老前辈宽带网与工业以太网有什么不同??
采用S7-200的PLC能不能通过宽带连接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啊?

网友A:
一般宽带网指的就是普通的能访问公网的。。。而工业以太网一般多为内部局域网方式,要求速度快,传输时间能保证在ms或者ns级的。你说用s7-200通过宽带连接到上位机组态软件是可以的,一般很多组态软件公司都会有提供这块相关的软件的。

网友B:
见意你还是先学学,网络基础知识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