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楼主(2007-09-11):
那位大哥有欧姆龙CP1HPLC的编程是缆接线图啊

网友A:
用USB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的;带有USB接口;

网友C:
编程口电缆 CS1W-CN226 。

串口编程电缆,omron PLC 都一样。

孔 (9针)               针(9针)

计算机                   PLC

2(阵脚号)              2(针脚号)

3(针脚号)              3(针脚号)

5(针脚号)              9(针脚号)

7、 8短接                4、5 短接

这个可以吗?

网友D:
楼上的
或USB都行

网友E(2007-11-22):
四楼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