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请问
如何将上载的后缀为AP1 AP2的文件转为可以查看的后缀为V3F的格式文件

而用ADP3.0的时候,下载文件的时候需要AP1文件
怎么将生成的源文件传到触摸屏里

楼主:
可以下载程序的时候如果运行触摸屏还是原有的程序不变或空程序
是不是触摸屏密码没解开

网友A:
在ADP3中是无法反编译的,您可以尝试ADP6上载您的触摸屏程序,然后使用菜单中重新组织应用程序命令来进行反编译。但是请注意您的触摸屏型号,ADP6是用于海泰克6000系列的哦,不要反编译后不能下载了哦。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PWS1700-STN
那么说就没有可能反编译了....

网友B:
ADP下载到触摸屏的文件只能使AP1,
但是遍完的源文件里没有AP1文件
那怎么才能下载到触摸屏内并能运行啊???

网友B:
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
ADP下载到触摸屏的文件只能使AP1,
但是遍完的源文件里没有AP1文件
那怎么才能下载到触摸屏内并能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P下载到触摸屏的文件只能使AP1,
但是遍完的源文件里没有AP1文件
那怎么才能下载到触摸屏内并能运行啊???

网友A:
您最好标注好您的ADP软件的版本,因为由ADP6开发的软件,可以反编译的,由ADP3开发的项目,不能在ADP3软件上反编译,只能在ADP6软件上反编译,通过在ADP6上反编译后的项目,只能下载到海泰克新的PWS6000系列的屏上去。您也不需要在找什么方法了,没有方法的哦,1711的屏已经淘汰了,用户现在更新都是采用海泰克6000系列的屏,用ADP6的软件反编译原1711的项目,重新下载到6000系列中实现更新。
作为原ADP3的项目的重复使用,是上载项目AP文件后直接下载AP文件,不能用于画面编辑。

网友C(2008-01-07):
问一下大家,我的是700T,在ADP6中上传以后不能重建文件(反编译),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急啊,大家赶快来帮下忙吧!

网友D(2008-06-09):
大吓,你的PWS1700-STN是用哪个软件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