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今天早上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这里有一个三相四极100A漏电开关控制A,B2台机台,在关下B机台上的断路器时漏电开关会跳闸,关下A机台上的断路器却没事,从漏电开关上卸下A机台的电线,更换B机台的断路器,再试问题依然存,我就搞不懂了,我打下断路器为什么会漏电开关跳闸,现在这个问题也不知怎么处理,只好让机台先工作.

网友A:
应该是零线和地线的问题,查一下吧!

楼主:
这些都试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B:
开关的3个触头没有同时跳开

网友C:
把漏电开关的出线零线拧开开,看看现象怎样?或者把漏电开关四条出线拧开,量一下那一条线对地,故障应该很容易找到,真的不行干脆把漏电开关换掉!

楼主:
我把漏电开关出线,一条一条都试过了,就是没试零线,我不是我不试,如果我把零线下掉,那我机台上那些小功率单相电器,不会过压烧掉吗?

网友D:
B机台的开关出故障了

楼主:
我更换过B机台的开关

网友E:
是不是接地和接零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