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压怎样消除

楼主(2007-09-11):
我用的是两地控制的自偶降压启动,控制线是用7x2.5的电缆线,当我接好以后,控制灯有感应电压(灯是220v的),请问怎样可以消除?????

网友A:
接地情况怎么样?

网友B:
电缆有没有屏蔽?

网友C:
我是修电机的,时常接到220伏的电机来修,好多都是电流过大烧了的,请问有没有一种开关控制它们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