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我们单位想利用现有的网络实现远程报表的传输,不知道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谢谢了,我们现在已经实现DCS的远程监控

网友A(2008-02-18):
不知楼主现在还需要这种系统吗!/

网友B:
能否把你厂的情况说清楚点,你说的这样笼统怎么给你想办法呢?还有你们现在的网络是用的什么!  假如已经有了网络连接你只需要在你们的哪个远端也就是说要传输报表到的哪个地方安装一个组态软件就可以了嘛!或者在传输端已经有报表产生,直接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或者WORD就可以传过去呀,很简单的嘛!
要是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加我的QQ:120711797 加的时候注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