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我是修电机的.老是接到220伏的电机,好多都是电流过大烧掉的,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开控制它们的电流,谢谢

网友A:
应该彻底查一插电动机电流过大的原因,及完善电动机的过流保护

网友B:
应该是线径过小线圈发热所至

楼主:
大多是负载过大

楼主:
我想能不能用过载器保护电流,指把电流控制在额定的范围,,
我是搞小功率电机修理的,希望有同行的朋友加我,另有谁知道电动工具的生产厂家,我想开家电动工具专卖店,为了节约成本,我想直接从生产厂商那里提货.

楼主:
由于没有同原电动机一样大的装绕组铜线,能不能用两条线(线的截面与原装铜线一样大
绕出来的电机在工作性能上与原装电机有什么差别,工作性能是否稳定

网友C:
晕,弄个电机保护器,过热机电器就好;了

网友D:
热继电器用一下试试

网友E:
用两极热继电器,线圈加自复位温控开关也行

网友F:
用两极热继电器,线圈加自复位温控开关
弄个电机保护器

网友G(2008-07-02):
接法有误吧

网友H:
修电机的都希望别人的电机快点坏,而你却在想办法让它不坏,仅从这也要顶你一下。
单相电机可能是起动线圈容易烧,最好的方法是在电机绕组端部埋设温控开关或温控保险丝,一旦达到危险温度,就切断电源。
代用的线无论几根只要总的截面不小于原线截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