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高压同步电动机或绕线电动机与碳刷的关系
我厂有2台高压同步电动机,但是不同样 的碳刷用在同一台同步电动机上,效果不同,有的碳刷“吃”滑环,有的滑环发热,温度可得到140度左右,有的碳刷打火,请教各位老师,碳刷与滑环的关系到底如何?滑环一般是什么材质的?同步电动机是6KV  型号是T3200-4/1430  哈尔滨电机厂  原厂碳刷型号不知,到底应该用什么碳刷代替?

网友A:
1所有碳刷必须使用同厂同牌号的
2每个碳刷的压力必须相查不大/压力一般为2公斤
3实际电流密度与与不能大于碳刷的电流密度
4每次更换的碳刷每相不能超过每相总数的80%  /总数不能超过总数的80%
5如损坏的碳刷太多应分批更换,每次间隔至少1星期
6如全部更换那摸启动前必须对碳刷进行研磨使其接触面大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