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07-09-11):
请教!
TWIDO 的PLC的计数器计到5后,在突然跳电后,再上电计数器是从5开始计吗?
如果不是,请问如何才能断电后具有保持功能?

网友A:
你使用该PLC中带停电保持的计数器就可以了!掉电从新上电后,该计数器应保持掉电前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