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各位高手,本人现有一台电机用变频器调速电机5.5KW,在20HZ是电流是9.6A
而到50HZ是电流为3.8A.请问引起的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A:
很正常呀!低频时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B:
用电磁式仪表的话测量值和频率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C:
通常的说法是:电机在基频以下是恒转矩,在基频以上是恒功率.我的理解是转速越低,为了输出转矩不变,电流越大;转速越高,力矩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