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相电表

楼主(2007-09-11):
单相电表5(10)A中的10时表示什么的?

网友A:
表示最大负载 电流10 A

网友B:
楼上的不懂就别乱说。5(10)是指电度表的额定电流是5A,它的最小计量电流是10mA,也就是说只要达到10mA的电流,电度表的指针就走度数。

网友C:
3楼的我想请教你,现在的电表 都是5(20)A这怎么解释,那不是电表越做越差吗

网友D:
关于电气、电工的知识,可以到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662886去看看,好多教程。机械方面的也有。

网友E:
3楼有点搞笑哈

网友F:
晕,到底谁说的对?

网友G:
单相电表5(10)A,括号外为标定电流,括号内为额定最大电流。10A就是表示额定最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表5(10)A,括号外为标定电流,括号内为额定最大电流。10A就是表示额定最大电流!
同意!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I:
长知识了

网友G:
以后是要多学习了!

网友J:
我也同意

网友G(2007-10-11):
现在社会好残酷,人与人之间还不能真心对待,江湖险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