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1):
整经机和电脑相连,我对电脑熟悉,现在情况是:
电脑上运行整经程序(init.exe)电脑提示"串行线路错误,整经机只能工作在紧急模式下".
运行维护盘上的设置程序(menu.exe),电脑提示"no signal from plc. work is possible in emergency mode without computer .swith off the computer and continue in emergency mode"
大概翻译了下,意思应该是:没有来自plc的信号,工作在紧急模式不需要电脑,关闭电脑并继续运行在紧急模式下。
运行trasm.exe,出现提示:
opcode:(我在这里随便输入几个字符)
dati:(我又随便输入了几个字符)
ripetizione?:(再次随便输入)
然后就进入了死循环,屏幕上不断重复出现两行字母。

现在已经确定电脑串口,串口到plc的线,是肯定通的.猜测就是plc上没有数据.
不知高手能否帮忙分析和解决下。非常感谢.

楼主:
ps:整经机现在任何模式下(一只手的图标模式\auto模式\电脑打叉图标模式)都不运转了。

楼主:
拼命看说明书中,我觉得关键是no signal from plc这句话,这个都可能说明哪几种情况,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A:
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啥是"整经机",查了图片才知道原来是纺织用的...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里面的监控是怎样的.不过感觉还是通讯的问题.你检查一下PLC和主控机端口以及传输频率是否一致...有的是需要对电脑的COM口进行设置的.还有你的主机应该不止1个COM口换个试试.

网友B:
PLC联接的哪个端口,是不是通讯端口坏了?

楼主:
谢谢特拉卡卡和dzfa两位,问题已解决,果然是通讯端口的问题,由于一个端口坏了,而且必须用固定的中断和地址,多次调整终于连通。
又遇到新问题了:
在输入“整经”数据的界面,也就是设置设备运行情况,输入数据一按回车就提示“unknown error from plc n. 11, program abort,press anykey countinus"。似乎是plc不接受数据。

就差最后一关了,估计输入数据就可以正常运行了。结果又被卡住了,郁闷。
ps:楼上的高手,似乎是做西门子的,可有公司电话联系一下?  :)

网友C(2008-03-10):
非常感谢楼上高手的精彩阐述..

我也是用的这种老的PLC,CPU模块总是不能复位即打到运行状态,,PLC输出模块没有任何输出.

红色的指示灯总是在STOP的位置闪烁或常亮.

请指教

网友C:
还有就是这种PLC的软件那里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