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联机问题

楼主(2007-09-12):
各位高手,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SETP 7 5.4版本程序,连接一个CPU313C-2DP的PLC,没有源程序,我想将PLC的程序上传到我电脑上,但是怎么也连不上PLC,我的线是从WWW.LINKKEY.COM网站买的,COM口和USB口的都买了,都连不上,谁可以教教我怎么联吗?那个地方我需要注意啊!传输速度和MPI地址都改的试过了,都没反映!

谢谢你们帮我解答这个问题,非常感激热心人!

网友A:
300没玩过,玩过s7-200,也是连不上,重装了一遍系统,从xp变成2k,就连上了.

网友B:
只要com口是对的
其它可以不管
看下能不能在线找到站点就行

楼主:
根本就不能在线,就没有联机的反映

网友C:
一般这类兼容的连接线只能走在19200这类波特率上,而西门子的MPI设定的为187.5K,因此他们通讯速率不匹配,用原装的就可以链接上,估计您这个也没戏,因此您肯定没有原装的线,而您又迫切的想要程序,估计您需要搞根质量好一点的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