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为什么X001=0N 时M600=OFF ?从M600性质上来说,当X001=ON时 M600应该处于一个停电保持状态,当物件向左移动离开X001时,M600应该又是处于通电状态啊。
换种说法,停电和X001=ON对M600来说作用应该是一样的。 发现自己钻入牛角尖了,请各位老师解释一下。

网友A:
X001=0N 时,X1的常闭点就断开了,m600也就断开了。
停电和X001=ON对M600来说作用是不一样的,
看看手册吧,上面有说明。

网友B(2007-12-11):
呵呵,楼上的正解!!!

网友C:
以后像这样的问题,最好用SET来做,不要弄的很模糊会更好的

网友D:
什么叫做停电,你吧PLC的电源关掉就知道了。

网友E:
如果XO NO 的话线圈M600就会得电自锁,普通的线圈当PLC断电后就会复位,停电保持的线圈不会因为断电而复位

网友F:
511说的不错,M600是停电保持继电器,在PLC 停电时不会改变它的当前状态

网友G:
停电保持是在设备动作过程中停电后保持在原位置得电后又在原位置开始动作.

网友H:
哈哈,你用继电器去想就很容易明白了,把x001当然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好啦~就如2楼的说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