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请教大侠们,
  他励直流电机,当励磁电流改变时比如减小,但电枢电流保持不变,请问这样直流电机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这两者这间是否有计算公式存在呢?

小弟愚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们,
  他励直流电机,当励磁电流改变时比如减小,但电枢电流保持不变,请问这样直流电机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这两者这间是否有计算公式存在呢?

小弟愚笨,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先谢过了!
当弱磁时电机转速上升,扭矩减小!具体公式不便上传,自己可参考有关资料。

楼主:
不知有谁能提供他励直流电机输出扭矩计算公式,

期待中......

网友B:
他励直流电动机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无电路联系,都是单独由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C:
保持电枢额定励磁向下为恒功率.n/m=kw/r/min*9549

网友D(2008-06-27):
基本公式F=BIL,电枢电流不变,励磁电流变小,即磁通减小。所以F变小,扭矩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