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海泰克1700 用什么软件编程 组态软件是什么 如何下载程序到1700

网友A:
使用ADP3组态。使用软件中的下载应用程序功能下载,如不能下载,检查以下内容:
1   软件的通讯设置
2   通讯线缆以及通讯端口
3   硬件DIP开关是否在正确位置。

楼主:
那些工作我都懂  就是提示一个*.TDK文件不存在 还有找不到人机界面 设置都对

网友B:
软件有问题吧
QQ 596716790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