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40KW负荷请问下要多大的电表.分3相和单相!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A:
有100A的电表吗????为何不用互感器?????郁闷...

网友B:
以上两位说的都对,采用互感器要好些,在实际中也是用的多的,这样就用5A的电度表,三相表要一块。单相要3块,电量是3个表的代数和。如果是只供一台电机也可以只用一个单相电表。电量为3倍,只是准确度低些。忽略3相电能的不平衡。
不用互感器就用100A的电表。

网友B:
要看负荷性质,电热、电机、3相、单相、电压?
计算公式有。要分请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