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请问要用寄存器显示数字,应该用什么按钮啊?
还有一个是要在这个寄存器里面设置个数字应该用什么按钮?

网友A:
部件: Numeric Display    只能用于显示数值;
         Keypad Input Display  既可以用来显示数值,也可以用来设定数值。

PS: 很好奇楼主的GP供应商是谁,他们没给您做必要的技术培训?

楼主:
版大,我是这样弄的,但是没用..我用PLC传送数据过去或者用加一指令..怎么数据不变化??还有它一上传就自己显示数字"7",这是为何?
我用的是欧姆龙cqm1h-cpu-51..寄存器用的DM000或者DM001

楼主:
恩..没有..我以前搞过松下和海德客人机..
这个也没资料就自己摸索..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区起始地址是DM00000”的话,那么你DM00000表示当前画面号是多少,如果你是在第7画面的话,那么DM00000当然显示为7啦。
如果你用到系统区的话,那么DM00000-DM00019不要去占用他,他和LS0000-LS0019是一一对应的,这20个word是GP和PLC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没有..我以前搞过松下和海德客人机..
这个也没资料就自己摸索..

中文资料我这边有一些,需要的发短消息给我。

楼主:
多谢版大..你真是个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