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欧姆龙PLC..如果要某个开关的上升延信号..应该怎么输入?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MOV指令传送的时候我想控制传送几位..应该怎么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LD 0000 DIFU(13) 10000
MOV(21)不好用,MOVD(83)可以传送.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MOVD怎么控制?那几个选向的意思是?

网友B(2007-11-22):
自己看吧!

网友C:
用的哪个型号的PLC?一般的DIFU通用,若是CP1H CJ1/CS1/系列的,可直接选择上升沿
MOVD是4位传送,MOVB是1位传送
QQ:8980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