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控制

楼主(2007-09-12):
要求做一个背景程式,在设备运行的每个循环都能检测错误,比如该会打开的开关量不打开或该闭合的开关量不闭合就停下来,不动作了并报警,请各位大虾提示怎么做????谢谢!急!!!!!!!!!!!!!

网友A:
循环结束需要做复位处理的话,那就在复位完成后检测A*B*C*D*E==S; 如果是循环过程中检测的话,就只能做延时报警了。给每个输出加上检测信号,如果延时时间内不动作就报警。

网友B:
有意思,共同研究一下。Q45160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