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2):
有一台15kw电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用的是dz47le63a的保护开关.发现开关老是跳是漏电的动作,怀疑是电机有故障经检查没有发现故障,线路也没问题,控制箱也是好的.没有办法拿木板填空电机,开关还是跳把开关去掉总的还有漏电开关(ljm),启动电机开关没有跳,奇怪了这是什么问题呀有谁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到底哪个跳

网友B:
电机漏电!

网友C:
空开有问题

网友D:
换个新的空开...

楼主:
换了两个了还是这样(dz47le)
电机木料填空了不入地还会漏电吗

网友E:
电机接地线接了吗

网友F:
检查拉地,检查接线,线线线!

楼主:
线是好的而且电机开了以后用电笔量外壳没有电(接地拿掉了)

网友G:
我觉得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H:
电机砸间了吧??控制线对地了 吧!!!!!!!!!什么设备啊    !!!!车沉吗?????////

楼主:
11楼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控制线没有入地 不知道电机匝间还可以启动吗

网友B:
电笔测漏电是不准的。

网友B:
你用摇表了吗?另外电机漏电不严重时拆除漏电开关后也可以运转的(穷单位都这样做的)!

网友I:
还是开关的问题!不行的话你就另外用一个电缆试一下吧!我估计不会是电机的故障!你确认是漏电跳吗?拆开电机的三角连接铜片,用摇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相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笔测漏电是不准的。

用了呀 总的还有漏电开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摇表了吗?另外电机漏电不严重时拆除漏电开关后也可以运转的(穷单位都这样做的)!
用了呀 我还有漏电开关
对不起苏州技师我转发错了

网友J:
用摇表测一下主电路

网友K:
会不会电机内有异物,我以前也碰过类似故障

网友L:
匝间和对壳都用摇表摇摇看吧。这样的毛病万用表什么的蛮难说的。要不电流表看看三相均衡状况也行

网友M:
拿摇表摇下相件间和地~~~没有问题的话.拿钳式电流表测各相电流.再看看你的断路器热保护设置没有问题吧?!

网友N:
你的电笔是万能笔?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电机漏电!

网友P:
杂牌空开吧?我遇到的多了,另外动作电流选50mA以上的

网友Q:
测一下各相电流,正常应该在30-35安左右,不然有可能电机匠间存在有短路!

网友R:
电机电缆有轻微的接地,电机运行时有接地电流,不运行时则没有,因此运行时漏电会跳闸